10MC读取A2伺服绝对位置

楼主(2016-11-29):
原谅我没有积分。。。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感谢各位!

我用10MC通过CANOPEN控制A2绝对伺服电机,

P2-69设置为一,选用绝对模式

P2-71设置零点

然后在10MC用读取轴实际位置指令读取位置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

在此时设置完读取位置是正确的,假设A点位置为10,B点位置为20

但第一次断电(A点位置),再上电则读取的位置变化,A点位置变为10*128=1280,B点位置1290

即停留处位置变为原来的128倍,但相对位置不变;

此后再断电上电,位置则不变化,A =1280

请教这是因为什么,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后来又发现,读取的位置在多次上电后还会出现变化。。。

请教各位大神,这里出现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解决?

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断电前后,齿轮比有没有不同了?

P1-44,P1-45 =?

还有 P1-01,P3-1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断电前后,齿轮比有没有不同了?P1-44...

电子齿轮比 128:1

P1-01 == 0B

P3-12应该是初值0000

网友A:
可以把 P3-12设成 0x0100 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P3-12设成 0x0100 再试试看!

嗯,好!我试下,不过得两周以后了。。

网友B(2017-03-11):
a2伺服的版本问题,can通讯的应该是专用的版本

网友C(2017-10-2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把 P3-12设成 0x...

这个确实可以实现,我在15年已经验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