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伺服转矩控制请教

楼主(2016-11-29):
信捷伺服原来做转矩控制,如何用PLC来控制它的正反转呢,说明书就几页,翻了个边也找不到相关的内容,

网友A(2017-01-03):
楼主:

          你现在用信捷伺服做转矩,还需要带一个模拟量模块,做正反转还需要在PLC里面处理,比较麻烦!我司的伺服做转矩是不需要模拟量模块,都是驱动器内部供给信息,正反转很简单在触摸屏上面操作既可,希望能与你有多多交流沟通的机会............

 西南华尹-伺服转矩模式控制方案商(无需带模拟量模块,速度,扭力,可显示可调整)-李生 0755-23777043   QQ89120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