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CP1E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16-11-30):
新人第一次用欧姆龙PLC,子程序调用中SBS的子程序号和主程序内的子程序是如何对应的?

楼主:
比如我主程序中的  手动运行 自动运行 两个程序段需要像西门子200里那样调用才能运行吗?

网友A:
1、通过SBN指令来定义子程序的入口,SBS0对应的子程序SBN0

2、你贴图的那些未指定的叫做任务,任务没有调用的说法,只有启动或者停止,你可以通过TKON,TKOF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通过SBN指令来定义子程序的入口,SBS0对应的子...

网友C:
正需要的资料,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