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通信问题

楼主(2016-11-30):
显控人机SK-035AE报comm error:0x41是怎么回事?请给位大神指教。。

楼主:
敬请期待给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A:
好像是通信地址写的有问题报的,就是你指令下给下面,下面回传的018XXX的错误信息

网友B:
它是使用中出现的.不是现在写的.

网友A:
我搞错了,Err71是下位机回复错误信息,Err41是通信断线

楼主:
谢谢 我再检查哈看是否线路故障

网友C(2018-06-15):
你查一下,是否是线路断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