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SQL语句问题

楼主(2016-11-30):
组态用SQL查询数据库中的一字段,怎样才能做到去重?麻烦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哪位大神指点下!!!!!!

楼主:
咋没大神回复下呢。。。。。。。。。

网友A:
去重 是啥意思 你都不说明那个白

网友B(2017-04-16):
你需要先检查,然后在往里加东西,重的也不能添加啊  好像数据里里可以去重复的,但是对与添加后的去重没有意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