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IC使用介绍

楼主(2016-11-30):
电子产品中常见到的三端稳压集成电路有正电压输出的78××系列和负电压输出的79××系列。故名思义,三端IC是指这种稳压用的集成电路只有三条引脚输出,分别是输入端、接地端和输出端。它的样子象是普通的三极管,TO-220的标准封装,也有9013样子的TO-92封装。

用78/79系列三端稳压IC来组成稳压电源所需的外围元件极少,电路内部还有过流、过热及调整管的保护电路,使用起来可靠、方便,而且价格便宜。该系列集成稳压IC型号中的78或79后面的数字代表该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如7806表示输出电压为正6V,7909表示输出电压为负9V。

78/79系列三端稳压IC有很多电子厂家生产,80年代就有了,通常前缀为生产厂家的代号,如TA7805是东芝的产品,AN7909是松下的产品。

有时在数字78或79后面还有一个M或L,如78M12或79L24,用来区别输出电流和封装形式等,其中78L调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78M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A,78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5A。它的封装也有多种。塑料封装的稳压电路具有安装容易、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用得比较多。79系列除了输出电压为负。引出脚排列不同以外,命名方法、外形等均与78系列的相同。

因为三端固定集成稳压电路的使用方便,电子制作中经常采用,可以用来改装分立元件的稳压电源,也经常用作电子设备的工作电源。

注意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入、输出和接地端绝不能接错,不然容易烧坏。一般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约为2V,否则不能输出稳定的电压,一般应使电压差保持在4-5V,即经变压器变压,二极管整流,电容器滤波后的电压应比稳压值高一些。

在实际应用中,应在三端集成稳压电路上安装足够大的散热器(当然小功率的条件下不用)。当稳压管温度过高时,稳压性能将变差,甚至损坏。

当制作中需要一个能输出1.5A以上电流的稳压电源,通常采用几块三端稳压电路并联起来,使其最大输出电流为N个1.5A,但应用时需注意:并联使用的集成稳压电路应采用同一厂家、同一批号的产品,以保证参数的一致。另外在输出电流上留有一定的余量,以避免个别集成稳压电路失效时导致其他电路的连锁烧毁。

三端稳压78L/79L  三端稳压78/79

78L05+5V100mA稳压器  7805+5V1A稳压器

79L05-5V100mA稳压器  7905-5V1A稳压器

78L06+6V100mA稳压器  7806+6V1A稳压器

79L06-6V100mA稳压器  7906-6V1A稳压器

78L08+8V100mA稳压器  7808+8V1A稳压器

79L08-8V100mA稳压器  7908-8V1A稳压器

78L09+9V100mA稳压器  7809+9V1A稳压器

79L09-9V100mA稳压器  7909-9V1A稳压器

78L12+12V100mA稳压器  7812+12V1A稳压器

79L12-12V100mA稳压器  7912-12V1A稳压器

78L15+15V100mA稳压器  7815+15V1A稳压器

79L15-15V100mA稳压器  7915-15V1A稳压器

78L18+18V100mA稳压器  7818+18V1A稳压器

79L18-18V100mA稳压器  7918-18V1A稳压器

78L24+24V100mA稳压器  7824+24V1A稳压器

79L24-24V100mA稳压器  7924-24V1A稳压器

三端稳压78K/79K  三端稳压78H/79H

7805K+5V1.5A稳压器  78H05K+5V5A稳压器

7905K-5V1.5A稳压器  79H05K-5V5A稳压器

7812K+12V1.5A稳压器  78H12K+12V5A稳压器

7912K-12V1.5A稳压器  79H12K-12V5A稳压器

7815K+15V1.5A稳压器  78H15K+15V5A稳压器

7915K-15V1.5A稳压器  79H15K-15V5A稳压器

7824K+24V1.5A稳压器  78H24K+24V5A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