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怎么做!

楼主(2016-11-30):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做,我现在的思路是用定时器,但是感觉很繁琐

楼主:
A、B气缸有两个状态,用移位寄存器做。因为是新人,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各位大神,告诉我 能不能做啊

网友A:
工件之间有间隙的话,建议楼主用计数器

网友B:
就用计数器,用移位寄存器做也可以

网友C:
不知道用速度传感器能不能做?

网友D:
用计数器啊-。--。--。--。-

网友E:
肯定能做啊,参考思路:

1、确定工件材质、传送带速度、工件到计数传感器的距离范围

2、根据上面资料进行计数传感器选型,比如工件是铁材质的可考虑接近传感器,玻璃的考虑红外传感器等

3、确定气缸的动作控制方式,根据气缸的的气路控制方式选出气路电磁阀,比如是选2位3通还是2位5通

4、控制器的选择:PLC控制方案情况下选定合适的PLC ;单片机控制方案也可,但是复杂些,不建议采用。

5、绘制图纸:包括电路图、气路图、控制柜图、接线图

6、根据图纸做出控制柜,电气件柜内装配接线,工人在做这些工作时,设计者需要给PLC编程

7、电控柜、气缸、传感器以及一些复制安装材料到货后,现场安装

8、安装后经检查没有错误,没有安全隐患后,开始调试

9、调试传感器,气缸安装距离、调试程序,验证其正确性和功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能做啊,参考思路:1、确定工件材质、传送带速度、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计数器,用移位寄存器做也可以

计数器能做是吧。   气缸是三位五通的,我准备用循环移位,10011001 这样子

网友F:
使用PLC中的顺序控制功能做

网友G:
你这不是有感应器吗?用感应器下降沿作为计数就好了啊。两个计数器

网友H:
用计数器,是可以的。。。。。。。。。

网友I:
简单画了个梯形图,当然中间可以加一些必要的时间继电器,A、B气缸选择单电磁阀控制的即可,仅供参考!

网友J:
   个人感觉不难,现场还有别的吧,如这二个控制,计数器最为容易理解和实用的方法

网友K:
这个当然应该用计数器。

S0\S1为光电感应器,一个工件记一次数,十个数后就让控制器动作,然后清零,在计数。

网友L:
这个用简单的计数器就可以做,但实际上难点不在编程,而是在对现场信号的规律的把握:

(1)S0之前来的工件经过S0时的间隔有多大,是否可以通过S0区分开?

(2)S1之前的10个工件挤在一起后,一次通过S1时S1的信号是不是只有一个下降沿?或者说间隔时间很短?

程序好编写,但信号的处理也很重要。前者是实现问题,后者是程序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M:
这个不难啊,用计数器再加上置位复位指令,,好多方法都能实现,但是最好不要用定时,这样很不靠谱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会有帮助的sss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会有帮助的2

网友O:
用计数器,时控不精准

网友P:
用普通的继电器线路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Q:
这就是相当于十个工件十个工件从B出去呗,直接计数器清零就好了啊,取上升沿计数。

网友R:
我做过类似的工程,是检测容器的,用的是计数器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