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015m21a接三线光电开关

楼主(2016-11-30):
客户指定设备使用台达变频器,我又没用过,现在不知道怎么接,就是输送机上装一个光电开关,当物体通过时马达暂停,物体拿开后,不用按启动开关,马达就能直接转动。那位大师能教下我啊。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来实现,用光电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串入变频器启动回路中,变频器启动方式选择两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