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C38AT

楼主(2016-11-30):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设备用了好几年了,今天因为要修改一个数据又连上电脑监控了一下程序运行情况。改好g都没问题,拔下下载线的时候设备乱套了,所有信号全都不对了。插上电脑检查,程序正常,就是信号不稳定,断电重启,正常了,再拔下又乱。断电的情况拔下,上电也乱。后来把PLC停止运行,拔下下载线,再运行正常了。换一台设备试试,也差不多,正常运行着,拔下来突然停机了,断电重启后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讨论一下

网友A: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