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变频问题

楼主(2016-11-30):
现有普传PI8100 7.5KW变频器 开机正常运行就报E0U 过电压说明书解释是电源电压超限~~电源电压正常

减速太快  负载惯量太大~~~ 水泵根本就没转    现请教各位大神怎么破

  另有1.5KW变频 滤波电容原装560UF 换480UF的可以吗 比原先的小有什么影响吗  求教了在线等

网友A:
第一个,估计是主板问题,第二个,问题不大,勉强可以用

网友B:
你是怎么设置参数的,有过压保护设置的,你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再就是加速与减速时间设置的问题,是不是你设置的时间太快了,

电源电压正常,减速太快”,这个一般发生在带制动的变频器,你是开机肯定不是这问题,以前用的施耐德变频器发生过,就是减速时间设置太短了,启动时期应该是加速时间太短有关系。

网友C:
应该是启动惯量太大,可以适当延长一下加减速时间试一下

网友D:
仔细检查一下过电压保护参数设置多少,还有就是甩开负载,让电机空转尝试一下,有时候是电机侧负载过大

网友E:
第一问题,可以先空载带水泵运行,观察电流是否正常,若正常的话,带载运行还是报警的话,只有调变频器参数了。第二个问题的话,注意下电容电压,用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设置参数的,有过压保护设置的,你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再就是加速与减速时间设置的问题,是不是你设置的时间太快了,“电源电压正常,减速太快”,这个一般发生在带制动的变频器,你是开机肯定不是这问题,以前用的施耐德变频器发生过,就是减速时间设置太短了,启动时期应该是加速时间太短有关系。

一般情况可大不可小,正负五个点

网友G:
更改电压参数设置。

空载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