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OR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6-11-30):
  怎么通过这个指令采集不到数据呀?

楼主:
欧姆龙的温控表 地址01   波特率 9600  无校验 PV地址是H2000   SV地址是H2103 我都是按照手册来的 怎么通讯不上呀?

楼主:
 这个是汇川PLC和欧姆龙通讯的程序 很OK 这么换了松下就不行了呢?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  简单的

网友A(2016-12-31):
楼主好,请问能否把程序分享下,我刚好有个和两台变频器通讯的不知道怎么搞,641373166@qq.com,谢谢!

。。。。。hggffff

网友(2018-12-04):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