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下这个单按钮启停的程序

楼主(2016-11-30):
就是这个程序,按一次I1.0后Q0.0开,在按一次是关,真是看不懂,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根据扫描顺序来的(由上向下扫描),一个扫描周期内I0.0按下后的上升沿在一个扫描周期内M0.0得电 一个扫描周期内2段程序中Q0.0还没有得电 所以M0.1没有得电,一个扫描周期内 3段程序Q0.0将自锁

下次按下I0.0时 M0.0得一个扫描周期的电 2段程序Q0.0因为有电 所以 M0.1得电 3段程序Q0.0自锁将被 M0.1 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根据扫描顺序来的(由上向下扫描),一个扫描周期内...

谢谢大神指点,一下就通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