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中断程序怎么写?中断程序可以当暂停用吗?

楼主(2016-12-01):
松下FP-XH中断程序怎么写?中断程序可以当暂停用吗?可否贴上例子?

网友A:
编程手册有例子程序,可以做暂停,但是你要解除暂停时需要跳出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手册有例子程序,可以做暂停,但是你要解除暂停时需要...

 我写了一个,怎么让程序停留在中断里面?好像一下子就返回主程序了

网友B(2017-01-09):
程序停留在中断里面估计不行 可以跳转到主程序外面或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