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按钮启停电机和旋钮启停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6-12-01):
按钮启停电机与旋钮启停电机除了在 意外电机停止时旋钮启停无法断开,可能造成烧电机, 安装方面旋钮启停比按钮启停可以少一个安装孔之外, 其它还有什么区别?

旋钮启停电机是在可以被接收的电控标准里面吗?

网友A:
这个还要看按钮带不带自锁功能,还要看控制回路是否一样。

网友B:
启停双开关控制断电后不会自动启动,

网友C:
大师:旋钮也有那种3位置且左右两侧自动返回的旋钮!

如果你选用3位置+左右两侧自动返回的旋钮且左右触点分别为一开一闭的话,跟你的2个按钮启停完全一致!

你要省一个安装孔完全可以选用XB2BJ53C,但是需要把其中一个触点由常开换为常闭即可

网友D:
三楼正解  同意这个观点 旋钮可以实现最好是自动复位的

网友E:
楼上对,选择什么按钮是开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根据功能确定,不是少打孔位

网友F:
从安全角度来说建议还是用启动、停止两个按钮比较好,特别是停电之后不会再次启动,当然有特殊要求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