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工业无线技术之天线

楼主(2016-12-01):
一、天线是什么

无线通信的基本模型主要由发射器与接收器组成,发送器将语音、视频以及各种数据编码到正弦形式的电磁波上后发出,接收器接收并解码这些电磁波从而获得数据。发射器和接收器都需要使用天线。天线就是把电场转换为电磁波的设备。

图 无线通信的简单模型

二、天线的原理

天线把电场转换为磁场从而形成电磁波把信号传送,反向则把磁场转换为电场然后通过线路传送给设备,从而形成无线信号的发射与接收。

图 动画模拟无线发送与接收

三、正确使用天线

天线是无线通信重要的组成部分,合适的天线可以优化无线网络,增加通信范围和可靠性,反之则会导致通信质量下降。如何正确选择天线呢?先要了解天线参数:频率、匹配阻抗、电压驻波比(VSWR)、增益和极化。对于工业无线通信产品来说,产品说明书上比较常见的天线参数是工作频率和增益。

工作频率

天线是用来发射和接收电磁波的,就像一个转换器,将电流变成电磁波,再把电磁波变回电流,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工作频率。比如说将2.4 GHz的天线用于IEEE 802.11a标准(工作在5G频段)的设备通信,可能会导致信号非常差或者传输速率下降,那就像跑步时鞋子不合脚的感觉一样。

增益

另一个常见参数是增益。天线增益代表天线对信号的能量集中的程度与转换的效率。增加无线通信的增益不是放大信号,而是将信号的能量聚集中。增益可以影响天线操作的方向,一般来说,增益越高,天线的定向性越强,反之所有方向的辐射分布越均匀。

天线的类型

图 天线还是比较常见的

全向天线与定向天线

顾名思义,全向天线在所有方向上均等地发射和接收无线电信号。由于与无线电相关的物理学,全向天线的有效信号模式看起来像是环形,天线位于孔的中心。手机使用的就是全向天线。在无线网络中,当无线设备位于星形拓扑的中心时,最适合用全向天线。而对于长距离的点对点通信,最好不要选择全向天线。

图 全向天线

定向天线在同一物理平面中布置多个金属元件,将发射器或接收器的大部分能量集中在单个方向上。通常用于室外,用在传感器网络中,如监测槽罐液位数据。八木天线也属于一种定向天线。

图 定向天线

天线附件

在选择天线后还要确定连接器,这里介绍几种常用的天线连接器及其图片作为参考。

工业设备一定要考虑安装问题

在选好天线后,如果安装不正确也会对无线通信带来影响,这里提一个菲涅尔区的概念。信号在传播过程中能量最集中的空间范围称为菲涅尔区,尤其是靠近发射端的空间范围称为第一菲涅尔区,如果此区域被阻挡则信号基本无法保障有效覆盖半径。

小结

一句话——好马配好鞍,天线配无线。

网友A:
                      信号好帮手

网友A(2017-01-03):
                     野区信号放大器

网友B:
1.工业PLC无线含义

给PLC插上翅膀,增加巨控GRM无线数据终端,让PLC“飞”起来。

就是说将PLC通过RS485口与专用无线数据终端以无线方式连接起来,实现PLC与PLC之间,PLC与触摸屏之间,PLC与组态软件之间的无线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