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带我飞

楼主(2016-12-01):
求解释,第一张CMP D4500 D4710,D4500大于D4710,为什么后面的P_GE没有ON,而1300.10又为什么亮了,很奇怪啊!

第二张图片,一样的问题,D4500大于D4710,为什么P_LE导通了,为什么1300.06没有亮呢??

网友A:
   二个程序有点不一样,一个大于,一个小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程序有点不一样,一个大于,一个小于

对啊,第一张图是D4500和D4710的比较,第二张图是D4500和D4706的比较,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好相反才对啊,不太懂啊

网友B: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网友C:
OMRON的比较标志是只在该指令执行完成下一行程序有效,如果没有立即应用就失效了

网友D:
看看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楼主(2017-07-26):
引用 网友C:
OMRON的比较标志是只在该指令执行完成下一行程序有效...

谢谢,我知道了,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