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中的电阻和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12-01):
   如上图,改装的一个 FX 20 PLC 控制的螺杆空压机设备,在电路图中的这个 Y0 ,Y1,Y2 三个接触器中各并联二个串联的元件(一个电容+电阻) 是什么 作用 ? 求高手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阻容吸收大电流高电压,防止线圈烧毁

网友B:
吸收线圈通断时的自感电动势,防止线圈烧毁

网友C(2017-02-14):
阻容吸收回路,保护接触器,防止大电流高电压烧毁线圈,起保护作用

网友D(2017-08-21):
以上解释错误。继电器线圈并接阻容放电电路不是为了保护继电器。而是为了保护继电器线圈的通断所产生自感电动势的自感高电压冲击,由电子元件组成的输出组件防止电子元件被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上解释错误。继电器线圈并接阻容放电电路不是为了保护继...

支持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