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数相加有什么简便方法?

楼主(2016-12-01):
例如MW0 MW2 MW4……MW16 这九个数相加,除了俩俩求和外,还有什么简便的方法?求指点,谢谢

网友A:
等什么循环,间接寻址这种方法用上去后,你直接键入9个地址的活早就干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什么循环,间接寻址这种方法用上去后,你直接键入9个地...

这个除非有自动累加指令,至于用神马间接寻址再来一堆代码之类,纯粹脱裤子放那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