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80参数设置

楼主(2016-12-01):
ABB ACS580系列变频器是ABB公司基于ACS550变频器的基础上推出的一款替代产品,其参数与ACS550有所差别,但与ACS880参数大体一致,现将参数发下,望各位朋友批评指正!

网友A:
580只用了一台,大部分550 800

网友B(2017-04-20):
与550相比差别挺大的,与880相差不大

网友C(2017-12-26):
580,我这有好几台,中文显示简单的

网友D(2018-09-30):
有没有谁的580就地面板显示电流较DCS侧电流小,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19-10-31):
这个可以下载吗

网友F(2020-05-11):
0-5V如何控制,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G(2025-10-21):
楼主,这个可以搞定吗?可以有偿服务,必定重谢,我的WX:

  • THJ200850

    这个必须走ABB正规渠道申请,下发一个有效的验证码重新激活。没有其它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