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量绒毛高度的传感器

楼主(2016-12-01):
请各位大神帮忙推荐一款能够测量绒毛高度的传感器,急需,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先把绒毛底衬铺平,然后需要上表面把绒毛立起来。。。所以,你的衬底板要带正电,上板带负电,这样绒毛立起来了,再想办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把绒毛底衬铺平,然后需要上表面把绒毛立起来。。。所以,你的衬底板要带正电,上板带负电,这样绒毛立起来了,再想办法测量。。。

非常感谢你 ,我这个是样品,在机器上他是竖起来的,但是一直找不到可以测量毛绒高度的传感器。

网友B:
视觉检测吧,最便宜的硬件,给几个标准高度和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