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宇电ai/modbus转换器链接不上

楼主(2016-12-01):
海为plc与宇电ai/modbus转换器链接不上 转换器和宇电516连接,用海为modbus专用命令连接不上,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信息?不知道具体连接情况是什么样的。通信问题,从站这边设置好的地址,波特率和资料格式,这些要和PLC用的指令参数一致。

可以直接和海为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592-2230312-802。

网友B:
宇电ai/modbus转换器 这个我之前有遇到过

楼主可以把你用电脑串口调试工具跟转换器的通讯数据截图上来看下吗?比如发送了哪些数据

仪表回复了哪些数据

类似这样

网友B:
串口截图类似下面这个截图

网友C:
我这有一些资料不知道楼主用不用得上

留个链接给你呗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R97HwY 密码:9k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