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如何和基恩士视觉控制

楼主(2016-12-01):
ABB机器人1410如何和基恩士视觉相机2100万像素,如何标定,如何发坐标给机器人?

网友:
需要找到驱动并安装,走以太网

网友A(2017-01-03):
我也是刚接触机械手跟着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B(2017-11-22):
实用性ABB故障排除手册

网友C(2022-01-17):
1:基恩士有程序包,机器人做客户端,首先打开相机界面,与机器人ping下,通了就行;

2:相机调试软件 录取相应的基准照片(有无检测);视觉引导需要校正(自动9点标定,也可以手动),然后录取拍照位坐标系(选好工件及工具坐标号)再次录取拍照位的基准图像,最后录取抓取或放置位的基准位置,完成;

3:输出设定 (可以走绝对值,也可以走偏移量(偏移量需要计算))

4:条件设置:也就是产品编号(12345分别对应什么产品)

5:PW 切换相机程序,CSH 切换快门,EXW 切换照片,T1 触发拍照

6:接收数据:rPam[7],[1]代表拍照失败 0 代表拍照OK,[2-7]分别对应XYZCBA,(如果走偏移量只要对应[2-4]X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