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测量俩组电阻一样怎样分a,b组

楼主(2016-12-01):
步进电机测的俩组电阻一样,接下来怎样分a,b组呢,,

网友A:
直接两两短接,电机有阻力,说明是同一相,A与B是相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两两短接,电机有阻力,说明是同一相,A与B是相对的

A,B不用详细区分的,只需要知道A+,A-接一组,B+,B-接一组就可以了,可以了解下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C:
Y用万用表打,通说明是同一相,A与B是相对的

网友D(2018-07-01):
不用分A/B绕组,线径一样,匝数一样。

EtherCat、丝杆电机-漆生

网友(2021-12-26):
引用 网友A:
直接两两短接,电机有阻力,说明是同一相,A与B是相对的



1、万用表嗡鸣挡  4根线  随便测试  会响的就是一组,

2、直接4根线  两根线短接  有阻力的就是一组,

         丝杆电机,中空电机---www.oricmo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