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步进电机的电阻测出电压

楼主(2016-12-01):
怎样通过步进电机的电阻测出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呢,求解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根据经验参数,还有就是厂家提供的数据

网友B:
要参考配套驱动参数和经验

网友C:
测量电阻,量电机外形尺寸,根据同样尺寸同样电阻参数的电机来确定电机的额定电流和电压。

网友D:
你需要一把钳流表,钳出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阻,量电机外形尺寸,根据同样尺寸同样电阻参数的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阻,量电机外形尺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