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选型关键注意什么?

楼主(2016-12-01):
调节阀选型关键注意什么?

网友A:
如果是旧阀改造,如坏了更换新的,那么最好是通径相同,法兰接口相同,工程压力相同,气开气关方式相同,至于里面的阀芯是抛物线、对数特性,还是单座、套筒方式,是薄膜还是气缸,都无所谓了。

如果是新建设备的选型,那要考虑的条件很多,不是专业的设计人员搞不定,搞定了也不标准,要牵扯到复杂的流量特性计算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