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变送器能用在检重秤上吗

楼主(2016-12-01):
我是新手,公司准备自己做一台检重秤,精度还是挺高的,200克的产品检测,精度士1克,计划用称重变送器和PLC来实现,变送器可以达到这个精度吗,哪家的变送器好?跪求了!!

网友A:
可以达到,我以前看见人家有做过

网友B:
变送器量程选择适当,别说1克,0.1克都做得到。

网友B:
8年前用过一个陕西买的称重变送器,具体品牌忘记了,就做到过精度0.1克,用的台达的PLC。

网友C:
变送器只是将传感器输出信号转换成标准的模拟量信号,精度在你的传感器。

网友D:
要注意信号传输中的干扰以及设备振动造成的测量影响。

楼主:
各位前辈,变送器是用的那个品牌的呢,我问过深圳卓禾他们家的变送器,开始他们说可以达到,后面通过技术交流,他们说动态的可能做不到。谁有做过吗

网友E:
据说托利多的不错,就是不知道你公司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F:
完全可以,走通讯比走模拟量精度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