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怎么选择导线???

楼主(2016-12-02):
直流电怎么选择导线???

直流电没有交流电的趋肤效应,,,

那么直流电的电线选择是依据什么?

网友A:
交流电就考虑集肤效应吗?50Hz能显现集肤效应吗?按长期安全载流量选吧,选择电线没那么“精密”。

网友B:
直流电考虑散热、还有就是大电流考虑电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考虑散热、还有就是大电流考虑电动力

有没有什么选型依据???

网友A:
供电设计中的“力稳定”、“热稳定”,应该都了解吧。集肤效应好像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