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的指针是指示多少???

楼主(2016-12-02):
这个表的指针是指示多少???

你怎么看???

网友A:
还没到第一个刻度,不能确定读数。

网友B:
观察角度不对,应从仪表的正上方观察。

网友C:
观察角度问题这个应该是指示的0

网友D:
应该是角度问题,从0.5-1和从1-1.5大概可以估算出来,每一小格子是0.05才是正常的

网友E:
小朋友,这个机械表,因为到底下弹簧就松了,精度不行,所以底下的数一般不用,应该使用的范围是0.5--1.5.。的范围。。

网友F:
0.5-1.0;1.0-1.5之间都均分为10个刻度,但是0-0.5之间好像不是,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G:
你现在仪表有在监控状态吗?就是设备带电吗?感觉零点位置都不对

网友H:
零点位置都不对,,表要校了

网友I:
用钳形表卡一下,表的精度太低,没法说电流多大,稍微有点误差就没有数据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小朋友,这个机械表,因为到底下弹簧就松了,精度不行,所...

在游丝松驰状态下的无意义显示。。。

网友K:
实质上那就是零,运行零点,底下的为机械零点,如同老实的指针式万用表一个样子。

网友L:
带电运行表计正常的话是200A,因为电磁计量表在起始位置不是线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带电运行表计正常的话是200A,因为电磁计量表在起始位...

                          赞!

网友M:
如果还没测试就指针就在这个位置那就应该是表的问题了,如果测试了因为没有到刻度,数值应该根据刻度分布预读。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观察角度不对,应从仪表的正上方观察。

不是上方,应该是指针与表盘垂直视线

网友K:
呵呵。。。

这个不是零点么?

一个1500A的指针电流指示表,其正常运行的电流至少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吧,按照装配设计的数据,其电机正常运行的电流大约在700A左右,这样的电机运行在200A的电流会是什么状态,空载??那也太大了。。

嘿嘿。。。

这样的电流表其都有一个运行不可靠的下限,这个下限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电机运行的电流是什么范围。这个下限值是300A的表盘位置,那么其设计之初就考虑到这个电机的正常运行电流不会小于300A.

所以上图中的电流指示就是一个零点,即电机没有运行的情况,其电流值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呵呵。。。这个不是零点么?一个1500A的指针电流指示...

精彩~!

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呵呵。。。这个不是零点么?一个1500A的指针电流指示...

精彩回复~!

谢谢~!

网友O:
粗略是估计100安培电流

网友P:
应该从0.3读起!!!!!!!!!!!!!!!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应该从0.3读起!!!!!!!!!!!!!!!

你是怎么算出来???

网友Q:
从你拍摄的角度来看,指针指的是零位。你不要来忽悠大家了

网友R:
就是零,你的电流表的量程大,负载太小,所以不准确,用钳形表可以下绝对大于零的

网友S:
观察角度不对,调整角度在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