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使用U盘上传铭牌信息

楼主(2016-12-02):
如题,需要将设备的一些信息通过U盘连接触摸屏,直接导入信息,请大神指点,望详细一点,多谢

网友A:
开机进入启动属性,通过导出信息试一试。

网友B:
学习了,我之前用过海泰克触摸屏,也是需要将产品信息存到存储卡

网友C:
之前用过海泰克触摸屏,也是需要将产品信息存到存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进入启动属性,通过导出信息试一试。

我是想把U盘中的数据上传到触摸屏中,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海泰克触摸屏,也是需要将产品信息存到存储卡

那您之前是怎么做的呢?求分享经验做法

网友D:
(1)将U盘插到电脑上;
(2)打开MCGS软件,按F5快捷键进入下载配置界面—>点击"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点击"确定"—>提示制作完成后拔掉U盘;
(3)将U盘插到TPC上根据提示操作,选择"用户工程更新"—>"开始下载"—>提示"下载成功"后重启TPC完成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将U盘插到电脑上;(2)打开MCGS软件,按F5...

您说的是烧写程序包,我的意思是在程序包已有的情况下,进行名牌信息和一些基本信息的读入

网友E:
我也想学习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F(2017-11-01):
1)将U盘插到电脑上;
(2)打开MCGS软件,按F5快捷键进入下载配置界面—>点击"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点击"确定"—>提示制作完成后拔掉U盘;
(3)将U盘插到TPC上根据提示操作,选择"用户工程更新"—>"开始下载"—>提示"下载成功"后重启TPC完成操作。

网友G:
上传的文件能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