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015m21a接光电开关(三线的)

楼主(2016-12-02):
客户指定设备使用台达变频器,我又没用过,现在不知道怎么接,就是输送机上装一个光电开关,当物体通过时马达暂停,物体拿开后,不用按启动开关,马达就能直接转动。那位大师能教下我啊。谢谢,在线等

网友A:
你给的这个附件没有参考意义,我就针对你的问题说说我的看法:输送机上装一个光电开关,当物体通过时马达暂停,物体拿开后,不用按启动开关,马达就能直接转动。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电接变频器的正转引脚和公共端,光电开关信号接中继的线圈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
如上图所示,继电器的13.14接光电开关的公共端和新号端,一组常闭触点接变频器的正转和公共端即可

网友B:
对,通过继电器将光电开光的有源信号转换为无源干极点

网友C:
马达完全停止需要时间吧

网友D:
楼主在调试各个小伙伴吧,就凭一个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就能搞定?

网友:
光电开关通过中间继电器输出无源触点给变频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呀:光电开关选用那种继电器输出的,直接控制变频器运行端子即可(不要告诉我你不会设定,不会设定我给你选型吧,台达不同系列参数设定、端子接线有区别),

网友E:
皮带线的话的确用台达M系列性价比划算(但是目前很多假冒台达产品,尤其是浙江省我知道的就有6家做假冒台达变频器),台达M系列光电开关常闭信号接变频器“M0”-“GND”,设定运转信号参数P1-01为02即可,其余默认

网友F:
光电开关输出接到控制变频器MI1-DCM端子上,将02.01设为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线的话的确用台达M系列性价比划算(但是目前很多假冒...

光电开关三线的1个接M0,1个接GND,还有个接那啊?

网友G(2017-01-16):
你的光电是源型还是漏型的,电压是不是24的,通常做法是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小型的那种,在继电器上取一个点,连在com和正转信号之间

网友H(2018-12-01):
光电开关得选常闭型的!

网友I(2019-01-03):
光电开关得选常闭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