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增加卡件的流程

楼主(2016-12-02):
1 工作前的准备

 卡件清单

由专工提供需要增加的卡件数量、类型、点名、安装位置要求等;

组态程序

根据要求编写

 开具工作票

查明该站是否具备清空下装的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安措。

 2 工作流程

根据要求在机柜中安装卡件和端子排;

 设备组态中加入卡件,添加后编译;

注:设备编号要与机柜中的图纸上的编号一致。

 数据库总控中加入卡件的通道信息;包括点名、量纲、量程、设备KKS编码等,热电阻、热电偶还要填写E分度、K分度、Pt100等; 数据库总控完全编译 将添加的点信息写入到控制器组态Codesys中去。完全编译成功后,依次登陆每一个站(10-33站),有改动的站登陆后会要求清空下装。清空下装前需通知运行人员,并做好安措,防止设备误动作。

注:清空下装后,该站控制器可能会显示红灯报警,因为控制器与服务器中数据不统一,此为正常现象。

服务器下装

通知运行人员需对服务器进行下装。一般备用服务器下装后仍会切回备用状态,显示黄灯;对于组态有修改的情况,备用服务器可能会显示故障,具体情况实际操作时分析。

 组态编辑

图形组态编辑,包括系统状态图中添加的卡件信息,系统中的设备信息、点信息;

控制器组态逻辑,根据要求编写。

 3 后续工作

 记录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故障现象;

 借助此次机会试验、了解和利时DCS系统;

记录实际操作的工作流程,便于日后类似工作的开展。

网友A:
在线增加卡件?行吗?清空下装的话现场不是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