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el外部端子电位器控制频率

楼主(2016-12-02):
vfd-el变频器电位器控制频率,具体设置我参照说明书04.03具体参数介绍范例里的内容设置,不能实现电位器控制的情况。制造商的客服两位都说可以实现外部端子电位器控制,但请教了一位外面做项目的师傅,说是实现不了,只能数字操作器的电位器能实现(就是将02.00设定为4)。只想问下有没有实际用过的大师,用外接电位器控制说明书04.03具体参数下,范例内的这几种运动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我就是如图解得,但在实现04.03下面的范例时候,并不能控制。。。不知道大师试过没有

网友B:
那个SW2跳线出厂设定是ACI,用电位器应该改成AVI,这个调整过吗?

网友C:
将SW2拨到AVI,02-00设为1,就可以实现外部端子电位器控制

0V对应0Hz,10V对应最高频率

网友D:
将1,2,3端正确接线后,才可以实现外部端子电位器控制,以前用过的,只有正确接线才能控制的

0V对应0Hz,10V对应最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SW2跳线出厂设定是ACI,用电位器应该改成AVI...

调过,一个小拨扭···试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SW2拨到AVI,02-00设为1,就可以实现外部端...

外部端子控制是可以实现的,但实现手册内案例中的控制方式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