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E四则运算问题。

楼主(2016-12-02):
欧姆龙CP1E编程中有整数或双整数的四则运算指令吗?

网友A:
指令前面加个L是不是呢,加个L不就是表示双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令前面加个D是不是呢,加个D不就是表示双字吗

欧姆龙不是三菱,请在指令后加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令前面加个D是...

确实是加L,搞混淆了,还是前辈厉害,

网友C:
这个我经常用欧姆龙做绝对值定位,四则运算是必须的!

CPI**系列指令加“L”基本就是表示长数据,也就是传说中的32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