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60es

楼主(2016-12-02):
一台台达plc-60es通电power灯正常显示。run运行正常。时间不确定多久就会run停止工作。error不报警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源5v24v都正常,请教大神

网友A:
应该是cpu出问题了,前段时间用的一款欧姆龙plc也是这样,通电后run指示灯不亮,返厂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