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怎么没有FCAL指令?子程序段开后输出OFF怎么设置?

楼主(2016-12-02):
松下FP-XH怎么没有FCAL指令?子程序段开后输出OFF怎么设置?

网友A:
手册上面都有,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B:
这个指令是有的,楼主需要仔细找一找的,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令是有的,楼主需要仔细找一找的,看下图

 没有,FP-XH里没有这个指令,我用的是FP-XHC60T的,用GR7编的

网友C(2017-01-13):
FP-XH没有,只有松下FP2SH支持,子程序用CAL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