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12-02):
什么是继电器:

继电器(英文名称:relay)是一种电控制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非接触式的行程开关,即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又称为无触点行程开关。当某种物体与之感应头接近到一定距离时就发出动作信号,它不像机械行程开关那样需要施加机械力,而是通过其感应头与被测物体间介质能量的变化来获取信号。接近开关的应用已远超出一般行程控制和限位保护的范畴,例如用于高速记数、测速、液面控制,检测金属体的存在、零件尺寸以及无触点按钮等。

  继电器选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请看下面8点:

  1、继电器的温升,尤其是交流继电器的温升加最高环境温度应小于所选漆包线绝缘材料的耐温等级问题;

  2、高温条件下,线圈电阻增大,吸动电压相应增大,造成不吸动或似吸非吸,导致继电器失效问题;

  3、高温条件下,触点切换功率负载时,断弧能力降低,触点腐蚀、金属转移加剧,失效可能性增加,寿命缩短问题;

  4、温度变化,将导致热继电器、固体继电器、混合式继电器性能参数不稳定问题;

  5、高温条件下,绝缘材料软化、熔化;低温条件下,材料龟裂。绝缘抗电性能下降,以致失效问题;

  6、低温下,继电器内部水汽凝露、结冰,导致绝缘性能下降问题;

  7、高、低温交替作用下,造成结构松动,活动部件位置发生变化,导致吸合、释放失控,触点接触不良或不接触;

  8、继电器的环境温度范围由产品结构设计、所选用的材料性能和制造工艺决定,应在产品说明书规定的范围内选用。

网友A(2017-01-25):
关键看应用,满足应用要求及使用环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