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年底了,都来晒一晒自己安装调试过的那些控制柜吧

楼主(2016-12-02):
  控制柜是按电气接线要求将开关设备、测量仪表、保护电器和辅助设备组装在封闭或半封闭金属柜中或屏幅上,其元件布置应满足电气控制系统正常运行的要求,具有过载、短路、缺相保护等保护功能,便于检修。广泛应用于各种大小规模的工业自动化控制场合。控制柜又包括许多种,有电气控制柜、变频控制柜、低压控制柜、高压控制柜、电源控制柜、防爆控制柜、PLC控制柜等等。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我们将围绕工程项目中控制柜的选型设计、电气元器件布置及现场安装调试等内容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希望广大工程师朋友们积极发表各自观点,都来说一说晒一晒2016年我们在项目中接触过的那些控制柜吧。(小编强烈欢迎大家拍图)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有奖专题讨论:年底了,都来晒一晒自己安装调试过的那些控制柜吧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电源电器-机箱机柜版块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pangui.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控制柜的选型设计、元器件布局及安装调试等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安装调试# 某某项目控制柜现场调试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1217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0036_1.shtml  #安装调试#笔记电脑声音测试项目控制柜现场调试 欢迎大家指导!

网友B:
看我接线组装调试的机器,4个伺服 2个步进 台达的PLC加2个定位模块,欢迎指导。

网友C:
整体看上去都不错,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我接线组装调试的机器,4个伺服 2个步进 台达的PL...

工程量不小呀,赞一个!!!

网友D:
杂而不乱,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E:
#安装调试#控制柜现场调试

Beckhoff+ESTON

包含21颗伺服,有点小复杂!

网友F:
看我组装调试的设备,三个伺服  XYZ轴轨迹定位溶胶机

网友G:
电气控制柜的调试

一、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1 )调试前必须熟悉电气设备与电气系统的性能,掌握调试的方法和步骤。

2 )清理电气控制柜内及周围的环境。

3 )做好调试前的检查工作,检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照原理图、接线图,检查各电器元件安装位置是否正确,外观是否整洁、美

观;柜内、外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线截面积选择是否合适,且连接可靠;检查线号、端子号有无错误;所有电器元件的触头接触是否良好;电动机有无卡壳现象;各种操作机构、复位机构是否灵活、可靠;保护电气的整定值是否符合要求;指示和信号装置能否按要求正确发出信号;如有电磁吸盘,应检查其吸力能否满足要求,且去磁效果要好。

第二,绝缘检查。用500V 兆欧表检查导线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7MΩ检查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0.5MΩ 。

第三,检查电器动作是否符合电气原理图的要求;有联锁装置电路时,试验联锁是否满足原理图的要求;有夹紧、升降装置时,要进行夹紧、升降试验,试验时要与装配和操作人员一起配合,防止损坏夹紧、升降机构或电动机。

第四,检查各开关按钮、行程开关等电器元件,应处于原始位置;调速装置的手柄应处于最低速位置。

二、电气控制柜的调试

在进行上述准备工作且确认无误后,可进行试车和调整工作。

1、空操作试车

断开主电路,接通电源开关,使控制电路空操作,检查控制电路的工作情况。如操作各按钮,检查其对接触器、继电器的控制作用以及自锁、联锁功能是否符合要求,特别要验证急停器件的动作是否正确;如有行程开关,可用带绝缘手柄的工具操作行程开关,检查其控制作用;如有时间继电器,应检查并调整其延迟时间,使其符合机床要求;此外还要观察电器有无异常现象,若有异常情况,必须立即切断电源查明原因。

2、空载试车

在空操作试车基础上,接通主电路,即可进行空载试车。在空载试车时,应先点动检查各电动机的转向是否正确,转速是否符合要求;调整好热继电器等保护电器的整定值;检查各指示信号及照明灯是否完好;检查电磁吸盘的吸力能否满足要求以及去磁效果如何。

3、带负荷试车

通过以上试车后,机床可进行带负荷试车,以便在正常负荷下连续运行,验证电气设备所有部分运行的正确性,特别要验证电源中断和恢复时是否会危及人身安全、损坏设备。此时观察各机械机构、电器元件的动作是否符合要求;调整行程开关的位置及挡块的位置;对控制电器的整定数值作进一步调整。

4、试车注意事项

l )调试人员在进行试车时,必须熟悉机床结构、操作规程及机床电气系统的工作要求。

2 )通电时,应先接通主电源;切断时与操作顺序相反。

3 )通电后,要注意观察,随时作好停车准备,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若有异常现象,如电动机反转或起动困难、异常噪声、线圈过热、保护装置动作、冒烟等,应立即停车,查明原因,不得随意增大整定数值强行送电。

网友H:
以上是某污水处理控制室的2个柜子,一个是PLC柜,一个是PLC柜下方特写,一个是变频器的柜子。PLC采用了西门子300的。变频器用的是MM440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晒图哈,也让我们看一看那些高大上的项目,

网友I:
不错,有一定水平,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错,有一定水平,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看我接线组装调试的机器,4个伺服 2个步进 台达的PL...

明纬电源找我啊

网友L:
占位支持活动,稍后上图。

网友L:
照片来了,这是试验柜在进行测试

网友M:
项目用于自动转运系统。

网友N:
参观参观 学习学习

网友O:
加工的一套柜子,暂时传一点上来

网友P:
先来参观学习一下,稍后上传自己的作品,嘿嘿。。。

网友Q:
在安装一台张力控制柜,是24线轴。有6台OMRON的PLC、24台安川伺服驱动器,我老人家设计、安装的。

最后一张照片,PLC上面有一块电路板,是我制作的信号转换板,将编码器5V双端输出信号转换成24V集电极开路信号输入PLC。

多年前在工控网积分换的体恤衫,如今已是我的工作服了。

网友R:
太强了,你们

好好学习着

楼主:
给李工点赞

引用 网友Q:
在安装一台张力控制柜,是24线轴。有6台OMRON的P...

网友Q:
引用 楼主:
给李工点赞回复内容:对: 网友Q  在安装一台张力控制...

谢谢!只是感觉有点堵车。照片容量大啊!

网友S:
#使用维护#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的控制柜使用维护-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0257_1.shtml

文作者为wayaj;24楼主为wayaj的同事,参与者。

网友Q:
这是为一个轨道小车自动往返装的箱,要跟踪10米车床的溜板运行,二端有减速和换向接近开关,用施密特触发器自制二个双稳继电器。启动、停止有遥控器。照片上看不到遥控器,在箱门上。

网友Q:
这是为液压机械手配的电控箱,用继电器完成的顺序控制,一个运动周期6个动作。有自动-手动转换,全遥控操作,那根电缆就是连接遥控接收的。油温的加热和冷却控制也在其中。也不知道液压咋设计的,要求我在返程时,给第二步电磁阀一个一秒左右的脉冲,如果是PLC很容易做到,我也更容易的做到了。

网友Q:
给奖吗?不给奖接着还发,多着呢!

网友T:
电控柜的前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Q:
在安装一台张力控制柜,是24线轴。有6台OMRON的P...

你是老师傅了,学习了

网友B:
看来大家搞的都不错呀。。

网友U:
我也发几张

西门子SMARTPLC控制系统柜

网友U:
DCS柜体,虽然不是我项目不是我去做,也拿出来晒晒

网友U:
西门子s7-300的系统柜

此控制系统配备上位机用于操作各个控制点,同时控制两组压力液位信号,客户要求通讯方式为工业以太网,因此增加了CP343-1模块。

网友V:
#安装调试#甲醛&皮带输送DCS控制柜安装调试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0412_1.shtml

希望大家多多指出问题!

网友S:
使用维护#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的控制柜使用维护-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0257_1.shtml

:(重发一次)请点评。

#使用维护#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的控制柜使用维护

1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的控制柜种类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根据用途选用三种控制柜,如图1

图中:A1-空调的大电流控制柜

      A2—冲击控制的三相控制柜;

      A3—照明的单相低压控制柜;      B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是保证照明等电器安全,与单相低压控制柜相连。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的三种控制柜的布置如图2。

 2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控制柜使用维护

  2.1)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控制柜外覌检查

   例如隔离变压器如图3

  2.2)高压试验室(场)接地系统测量

  高压试验室(场)必须有良好的接地系统以保证高压试验测量准确度和人身安全。接地电阻不超过0.5Ω。试验设备的接地点与被试设备的接地点之间应有可靠的金属性连接。试验室()内所有的金属架构,固定的金属安全屏蔽遮()栏均必须与接地网有牢固的连接。接地点应有明显可见的标志。

   为了保证接地系统始终处于完好状态,每5年应测量一次接地电阻,测量接地点的通断状态,对接地线和接地点的连接进行一次检查。

 2.3)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的冲击控制三相控制柜中接线端子排检查

    800kV冲击电压发生装置的冲击控制三相控制柜中接线端子排如图4。

    接线端子排检查项目和要求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连接器的接线端子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故障,例如:由于镀层起皮,腐蚀,碰伤,塑壳飞边,破裂,接触件加工粗糙,变形等原因造成的外观不良,由于定位锁紧配合尺寸超差,加工质量一致性差,总分离力过大等原因造成的互换不良等。冒泡为您分析接线端子常见的致命故障形式有以下几点:

      1.接触不良:接线端子内部的金属导体是接线端子的核心部分,它将电源、信号等传递给与之接触的其他零件上。接线端子内部的金属导体必须具备良好的传导性能。如果接触件设计不合理,材料选用错误,尺寸不合标准,或电镀层处理不当,都会造成连接器接线端子的接触不良。

      2.固定不良:接线端子需要固定在一定位置才能实现稳定的连接。有时粗心大意安装不完善,或者产品耐久度有限如插拔次数太多,导致固定不良,轻者影响接触可靠造成瞬间断电,严重的就是产品解体。解体是指接线端子在插合状态下,由于材料,设计,工艺等原因导致结构不可靠造成的插头与插座之间,插针与插孔之间的不正常分离,将造成控制系统电能传输和信号控制中断的严重后果。由于设计不可靠,选材错误,成型工艺选择不当,热处理,模具,装配,熔接等工艺质量差,装配不到位等都会造成固定不良。

     3.绝缘不良:绝缘体的作用是使接触件保持正确的位置排列,并使接触件与接触件之间,接触件与壳体之间相互绝缘。故绝缘件必须具备优良的电气性能,机械性能和工艺成型性能。特别是随着高密度,小型化接线端子的广泛使用,绝缘体的有效壁厚越来越薄。这对绝缘材料,注塑模具精度和成型工艺等提出了更苛严的要求。由于绝缘体表面或内部存在金属多余物,表面尘埃,焊剂等污染受潮,有机材料析出物及有害气体吸附膜与表面水膜融合形成离子性导电通道,吸潮,长霉,绝缘材料老化等原因,都会造成短路,漏电,击穿,绝缘电阻低等绝缘不良现象。任何一个接线端子失效都将导致整个系统工程的失败,因此,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上述提到的这几种可能导致接连线端子出现故障的情况,让接线端子更持久耐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Q:
在安装一台张力控制柜,是24线轴。有6台OMRON的P...

看着老师 感觉特别的亲切  。

眼镜  手套  感觉是一个年代的代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Q  在安装一台张力控制柜,是24...

戴手套干活是必须的,安全嘛!60多岁老头弄一手老茧,好看啊!戴手套不影响3mm螺丝安装。

老花眼是真误事,戴着眼镜也不行。

网友W:
#安装测试#多个项目机柜安装调试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0520_1.shtml

网友X:
工控网传照片速度太慢了额,也不能传大于2M的,就传这么几张吧。

网友Y:
下图是低压配电柜。

下图是矿井提升装置控制柜。

网友Z:
后面的图怎么都很小啊,看不清楚,图能放大就好了

网友AA:
大神们都做的挺不错的,让我水点积分吧!一点积分,难为死人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后面的图怎么都很小啊,看不清楚,图能放大就好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电气控制柜的调试一、调试前的准备工作1 )调试前必须熟悉电气设备与电气系统的性能,掌握调试的方法和步骤。2 )清理电气控制柜内及周围的环境。3 )做好调试前的检查工作,检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照原理图、接线图,检查各电器元件安装位置是否正确,外观是否整洁、美观;柜内、外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线截面积选择是否合适,且连接可靠;检查线号、端子号有无错误;所有电器元件的触头接触是否良好;电动机有无卡壳现象;各种操作机构、复位机构是否灵活、可靠;保护电气的整定值是否符合要求;指示和信号装置能否按要求正确发出信号;如有电磁吸盘,应检查其吸力能否满足要求,且去磁效果要好。第二,绝缘检查。用500V 兆欧表检查导线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7MΩ检查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0.5MΩ 。第三,检查电器动作是否符合电气原理图的要求;有联锁装置电路时,试验联锁是否满足原理图的要求;有夹紧、升降装置时,要进行夹紧、升降试验,试验时要与装配和操作人员一起配合,防止损坏夹紧、升降机构或电动机。第四,检查各开关按钮、行程开关等电器元件,应处于原始位置;调速装置的手柄应处于最低速位置。二、电气控制柜的调试在进行上述准备工作且确认无误后,可进行试车和调整工作。1、空操作试车断开主电路,接通电源开关,使控制电路空操作,检查控制电路的工作情况。如操作各按钮,检查其对接触器、继电器的控制作用以及自锁、联锁功能是否符合要求,特别要验证急停器件的动作是否正确;如有行程开关,可用带绝缘手柄的工具操作行程开关,检查其控制作用;如有时间继电器,应检查并调整其延迟时间,使其符合机床要求;此外还要观察电器有无异常现象,若有异常情况,必须立即切断电源查明原因。2、空载试车在空操作试车基础上,接通主电路,即可进行空载试车。在空载试车时,应先点动检查各电动机的转向是否正确,转速是否符合要求;调整好热继电器等保护电器的整定值;检查各指示信号及照明灯是否完好;检查电磁吸盘的吸力能否满足要求以及去磁效果如何。3、带负荷试车通过以上试车后,机床可进行带负荷试车,以便在正常负荷下连续运行,验证电气设备所有部分运行的正确性,特别要验证电源中断和恢复时是否会危及人身安全、损坏设备。此时观察各机械机构、电器元件的动作是否符合要求;调整行程开关的位置及挡块的位置;对控制电器的整定数值作进一步调整。4、试车注意事项l )调试人员在进行试车时,必须熟悉机床结构、操作规程及机床电气系统的工作要求。2 )通电时,应先接通主电源;切断时与操作顺序相反。3 )通电后,要注意观察,随时作好停车准备,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若有异常现象,如电动机反转或起动困难、异常噪声、线圈过热、保护装置动作、冒烟等,应立即停车,查明原因,不得随意增大整定数值强行送电。

写的真好!收藏       收藏。。。。。

网友AD:
今天在家休息,时间充足,上论坛认真的看了这个帖子的各位网友回帖,内容精彩,控制柜设计精美,非常给力。。

看了这么多精彩的回复,手也痒痒了,本来这个活动内容与偶联系不大,偶是现场维护不是系统集成供应商,所以一直没参与。手痒痒了就想写点什么,忽然想起其实这个也可以写一下改造的效果么。于是从电脑里找出了今年下半年到老区后对一个使用长久的控制柜的接线改造图。

偶是现在的工作是现场仪表维修,虽与控制系统联系不大,但平常在现场仪表拆表装表维修维护时常常需要到控制柜内断电拆线,对于控制柜的接线深有感触,接线规范的非常省事省力不出错,接线混乱的效率低耗时多,而且还容易出错。

今年下半年就碰到一个这样的控制柜,使用时间比较长久了,经过多年的改线调线加表减表,控制柜盘后接线很混乱,找一个仪表的电源要耗费很长时间,偶看着不顺眼,也看着烦,急性子,于是主动要求改一下这个接线端子排,当然这个工作费力不讨好,还有同事说偶爱显摆,爱表现,嘿嘿,。。。不管它了,自己的责任区自己用着顺手就好。

控制柜外表看着还不错

改造前的控制柜接线端子排

改造后的控制柜接线端子排

控制柜整体内部布局,接线端子上侧的接线没敢改,因为偶只负责道控制柜接线端子排的责任区。

为了自己工作顺手,也为了其他的人员维修维护方便,除在每个进出接线上做好线号标注外,最好打印一个详细的接线对应清单,贴在控制柜内门上,这样不论熟悉不熟悉的维修人员,查找接线省事省力。

下图为根据接线和控制柜内卡件打印的详细接线与现场仪表对照清单。

最后说一说,控制柜内的接地非常重要,接地的好坏不仅关系着抗干扰措施,而且还关系着安全问题,所以接地措施一定要做好,并不是把控制柜接地线接到接地端子上就完事了,现场安装一定要让用户做一个合格的接地,控制柜接地线与其良好连接。

刚才看这个活动的各网友上传的控制柜,好多没有设置接地措施,接地不规范的,而且在现场安装是一定要提醒用户设置接地,只有两者可靠连接,接地才起作用,这个是控制柜提供商的安全责任,但很多供应商做得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D:
今天在家休息,时间充足,上论坛认真的看了这个帖子的各位...

搞的不错呀

网友AE:
谁知到这是什么系统,我知道这是日本的,一个工厂里用的大部分系统都是这种。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看我接线组装调试的机器,4个伺服 2个步进 台达的PLC加2个定位模块,欢迎指导。

厉害,我认为plc能不能加智能自动语音使用呢。在使用上给操作者给设置个安全的使用权限。这样的结合是否合适。

网友AF:
亲手安装的控制柜。

网友A:
#安装调试#隔音测试设备安装调试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1097_1.shtml

网友AG:
感觉很舒服,佩服,高手

网友AH:
学习学习,大神真多啊!~~~···

楼主:
回复内容:必须给李工啊,这么给力

引用 网友Q:
给奖吗?不给奖接着还发,多着呢!

网友AI:
引用 网友Q:
在安装一台张力控制柜,是24线轴。有6台OMRON的P...

李工这台张力控制的是那种设备,我们这有2台冲孔机,冲的是成卷的1.5米宽,0.1厚的聚烯薄膜。 收放卷用的2根线输入能调节电流的电机,不知叫啥名字

网友AJ:
有没有那种1个屏控制多机的高手啊 求指导

网友AK:
引用 网友X:
工控网传照片速度太慢了额,也不能传大于2M的,就传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