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报F027故障,高手指点

楼主(2016-12-02):
ACS510报F027故障,有解决办法吗,什么原因

网友A:
内置配置文件出错,有可能是主板功率不匹配。有问题 可以电话联系我  15927652585  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配置文件出错,有可能是主板功率不匹配。有问题 可以...

我是已经运行的设备,可以复制别的相同的机子参数恢复吗

网友B:
如果是偶尔报F025、F027故障的话,则重新插拔一下变频器的CUVC电子板,因为CUVC板接触不良、没插好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楼主:
已经好了,可复位,感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