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丝熔断的原因及处理

楼主(2016-12-02):
  目前,在电气设备的高低压侧还经常采用熔丝(片)进行保护。运行中熔丝(片)的熔断是经常发生的,若不认真分析原因即换上新的熔丝(片),误将有故障的电气设备重新投运,其结果可能是设备烧损更加严重,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甚至造成大面积停电以及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判明熔丝(片)熔断的原因,正确地加以处理,是保证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

   熔丝(片)熔断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误断。在这种情况下,熔丝(片)熔断在压接处或其他部位上,一般没有严重烧伤痕迹,这常常是因为熔丝(片)选用过小、过细、质量不佳或机械强度差;安装时熔丝(片)带有伤痕;瓷托不固定或固定不牢固;熔丝(片)压接不紧密;熔丝(片)运行时间过长而产生铜铝气体膜增大接触电阻等造成的。凡属上述原因的,应在适当处理并换上合适的熔丝(片)后,重新投入运行。

二、过负荷熔断。多发生在熔丝(片)中间位置,很少有电弧烧伤痕迹。遇此情况,要查明过负荷原因,防止过负荷现象的再次发生。

三、短路熔断。熔丝(片)上有严重烧伤,熔断器瓷托上还会留有电弧烧伤痕迹。这可能是零线与相线或相线与相线之间发生短路故障引起的。对于这类熔断,应对熔断器以后的所有设备和线路进行认真仔细的检查,查出故障点并排除后,方可将更新的熔丝(片)重新投运。但在较长的低压线路末端短路时,因导线阻抗大,短路电流可能不大,熔丝(片)烧伤也可能不严重。

四、过电压熔断。和短路熔断基本相似,一般熔丝(片)上有严重烧伤,主要是雷击过电压以及高电压窜入低电压设备所致,查明原因,更换新的熔丝(片)即可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