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回路绝缘电阻测定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6-12-02):
对新安装的二次接线回路,必须测量其绝缘电阻值,其检验二次回路的绝缘状况。

    (1)绝缘电阻表的使用。测量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应使用5001000V的绝缘电阻表;电压为48V及以下的回路,应使用不超过500V的绝缘电阻表。

    (2)测定范围。二次回路的测定范围应包括所有电气设备的二次回路,如操作、信号、保护、测量等回路及这些回路的所有电器。这些回路可分以下几种:

    1)直流回路。由熔断器或自动开关隔离的一段。

    2)电流回路。由一组电流互感器连接的所有保护装置及仪表回路,或一组保护装置的数组电流互感器回路。

    3)电压回路。由一组或一个电压互感器连接的回路。

    (3)绝缘电阻允许值。对于二次回路,应测量导线对地及线芯间或相邻导线的绝缘电阻值,并应使之符合以下规定:

    1)母线绝缘。对于直流小母线或控制盘的电压小母线,在断开的有其他连接支路时,其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10MΩ。

    2)其他回路绝缘。对于二次回路的每一支路和熔断器、隔离开关、操动机构的电源回路,其绝缘电阻值均不应小于1MΩ(在较潮湿的场所,可降低到0.5MΩ)。

    若测量中发现某一回路绝缘电阻不符合规定,应及时找出原因(一般多因触点、接点、线圈等污染或受潮所致)。找出原因后,作适当处理,再重新测定绝缘电阻,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4)摇测二次回路绝缘注意事项。摇测项目有电流回路对地、电压回路对地、直流回路对地、信号回路对地、正极对跳闸回路、各回路间绝缘等。如需测所有回路对地,应将它们用线连接起来摇测。摇测二次回路绝缘的注意事项如下:

    1)断开本路交直流电源。

    2)断开与其他回路的连线。

    3)拆除电流回路接地点。

    4)摇测完毕后恢复原状态。

    (5)二次回路的交流耐压试验。二次回路试验的标准电压为1000V。绝缘电阻在10MΩ以上的回路可用2500V的绝缘电阻表代替,时间为1min48V以下的二次回路可不做交流耐压试验。

网友A:
学习了,对于电动工具一定要检查绝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