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伺服电机监控参数中的,峰值转矩,有效转矩大小正常在什么范围以下才算正常?

楼主(2016-12-02):
 有大神知道,伺服电机监控参数中的,峰值转矩,有效转矩大小正常在什么范围以下才算正常?

网友A:
找你的这款电机的使用说明书,里面会有介绍。。

网友B:
不同的品牌可能都不一样。由于这个数据实时性和精度都不太好,5%或者10%以下应该都算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