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有关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6-12-02):
本人目前正在学习台达plc,对于一些指令有些不态明白,有哪位懂的大侠帮帮忙啊,wdt指令怎么用啊。

网友A:
“检视定时器”(WDT)为监视定时器刷新指令,相当于重置程序监视定时器的值,当程序执行周期超过默认的200ms时,程序就会出错,如果中间插入该指令,主要 应用在使用过多的FROM TO等指令的场合中.使监视用定时器重新计时就可以避免出错.当然也可以通过赋值D8000一个数值可以改变出错周期时间或在程序编缉软件中修改时间周期的.总之,知道WDT为监示定时器的刷新指令就可以

抄的

网友B:
从来没有用过,感觉好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