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PLC和上海奇电QD200系列通用型变频器,就是不能通讯?

楼主(2016-12-02):
仿照台达PLC和台达DVP-B变频器的程序例子,手上有上海奇电QD200变频器,也能MODBAS RTU通讯,把变频器上频率和运转指令设为RS-485给定,通讯地址、传送速度,验证参数设置好,奇电的运转通讯地址是DA05,运行频率设定地址是FA08,连接后,在接通启动X7,就是一点反应没有,请教各位了!谢谢指点!

网友A:
有时候程序对了,有可能接线不对或是别的问题,最好用串口软件先尝试一下能不能通信

网友B:
你首先写一个读取指令看能否读取变频器数据:可以读取证明硬件连接正确,参数设定正确,属于程序问题,否则还是仔细校对硬件连接与通讯参数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程序对了,有可能接线不对或是别的问题,最好用串口...

您好:串口助手下载了一个,怎么连接上用呀?是用PC端口分别和PLC-变频器连接,看发送16进制数,能否接受到吗,在电脑上直接就接受到了呀!特别感谢!

网友C:
并不是所有PLC与变频器RS485都能通信的,台达RS485正宗点,比如像韩国棒子LS,小日本(自己喜欢搞点揪揪)的东西是通信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所有PLC与变频器RS485都能通信的,台达RS...

谢谢:看来是这样,又用众辰的变频器试验,也不行,看来要用的话,还是都用一个品牌的组件好!

楼主:
用众辰变频器试验已成功!

网友D(2017-12-06):
咋不说说具体如何实验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