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自动检测导线颜色的视觉设备

楼主(2016-12-03):
产品信息及要求:

 1.产品尺寸180MM*160MM

 2.所需检不同颜色导线50根,有百分百检出错件、漏件不良

有兴趣者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附产品图片,希望有人能帮到我。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别人或许不那么专业,可以咨询一下类似康耐视专门做视觉的厂家或代理商看看,他们或许有办法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或者用工业相机加康耐视软件也可低价位实现!

类似于颜色、形状均可区分实现!!

网友C:
我司用的基恩士视觉拍照系统,能有效识别颜色及轮廓,你可以试试

网友:
工业相机啊。。。这个可以做到的。

网友D:
这个只有用高分辨率相机配置视觉软件,低档产品就不要考虑了:低档都是黑白图片

楼主:
我们现在公司也在用基恩士(IV-G500CA系列),但有个缺陷就是一个程序一次只能检16根导线,满足不了需求

网友:
这个系统好贵的呀,兄弟确定要做这个,这个不能够只看成一个视角检索来处理,这你还有上下料,传送,筛选,什么的,成本相当的高,而且你有这样多线,你的摄像头还的用坐标定位取样才行,很高造价,最近我这面也个别做了也是导线分辨的客户都认为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