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给看看,所有灯全亮,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6-12-03):
大侠给看看,所有灯全亮,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故障灯都亮了,看来是挂了,返修或者是换新的吧

网友B:
重新断电送电试试看。

网友C:
所有灯全部点亮就证明:CPU处理不正确,也就是俗称的大脑烧坏了

更换吧:希望你的程序还可以读出来,那就万幸

网友:
烧坏了,更换吧~!

网友D:
上面的人都说大脑烧坏了  那就应该坏了,随大流不挨揍

网友E:
这个施耐德的PLC已经不生产了,坏了,替换品是TWDIO系列

网友F:
末有运行程序。。。。

网友G:
故障灯亮了,换新的吧!

网友H:
查一下试用手册,看看灯都亮是什么故障

网友I:
大家一致认为大脑坏了,看来真的是大脑坏了 1

网友J:
可能烧坏了,换新得吧!

网友:
断电,重新上电,再不行估计挂了,换一台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施耐德的PLC已经不生产了,坏了,替换品是TWDIO系列

最好是更换掉,以防止更大的损失

网友L:
打开软件检查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M:
买谁的给谁送去吧 已经坏掉了

网友N:
PLC坏了,重新换一个咯!

网友O:
估计主板CPU故障,建议更换。

网友P:
CPU坏了,100%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