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2U系列的,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6-12-03):
现在手里有一款汇川PLC  2U系列的 H2u-1616MR,但是没有编程电缆,请问能不能用三菱PLC的FX系列的USB-SC09-FX 来替代?

大家有用过的吗?谢谢。

网友A:
你有USB-SC-09可以联机一下,这个不会烧毁东西的

网友A:
下载线可以通用。
软件方面:如果使用GX developer版本,那么低版本的可以使用,高版本的不能使用,GX Works不能使用。
不过鉴于汇川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功能,使用三菱的软件将失去这些特色功能。所以建议使用汇川自己的编程软件AutoShop。
用三菱原装线缆的用户体验要远远优于杂牌线缆。

网友B:
可以通用的,,,你可以与汇川公司咨询。。

网友C:
汇川的422口支持跟三菱一样的通讯线,所以你用的电缆是可以的,但由于现在的汇川PLC更新很多功能,慢慢变成有自己怕特色,最好不要用三菱的软件来写为佳。

网友D(2021-01-16):
不知道通讯线还需要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