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图库是flb格式,外来的图片加载不了,请教有办法吗?谢谢!

楼主(2016-12-03):
威纶图库是flb格式,外来的图片加载不了,请教有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只要仔细阅读讲解方法就可以解决。

网友B:
打开图库后里面有啊,可以添加,删除,添加状态

网友C(2017-03-16):
首先新建文件,PLC设置什么的我就不说了。菜单栏里点画图,选择图片。出来一个对话框,选图库,出来图片库管理,点新增图库,名称随便设置个,我这里设置了111,然后确定。新增的图库没有图片,你需要点新增图片,出现导入图片对话框,这个也随便设置下。下一步之后就是选择你要导入的图片,我这里以桌面上的‘“壁纸.jpg”为例。选择图片后点打开,然后点完成。最后点确定。这样我选择的那个图片就出现在背景上了。可以随意调整大小、位置,一个背景可以显示多个图片。记得给满意回答哦

网友D:
加我qq985794081免费帮您解决

网友E(2019-03-24):
讲解的好详细,我好喜欢

网友F(2019-05-15):
非常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G:
添加图片即可   楼主要耐心

网友H(2020-06-27):
谢谢楼主大气啊啊啊

网友I(2021-01-05):
引用 网友C:
首先新建文件,PLC设置什么的我就不说了。菜单栏里点画图,选择图片。出来一个对话框,选图库,出来图片库管理,点新增图库,名称随便设置个,我这里设置了111,然后确定。新增的图库没有图片,你需要点新增图...

网友J(2023-07-28):
引用 网友C:
首先新建文件,PLC设置什么的我就不说了。菜单栏里点画图,选择图片。出来一个对话框,选图库,出来图片库管理,点新增图库,名称随便设置个,我这里设置了111,然后确定。新增的图库没有图片,你需要点新增图...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