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功率损耗?

楼主(2016-12-03):
一台变频器工作时,它自己消耗的电能功率是多少?

注意,不是变频器输出功率。

网友A:
变频器损耗不是固定的,负载越重,损耗越大。主要功率损耗就是IPM模块的发热,是负载电流通过IGBT时的管压降,负载电流与管压降的乘积再乘6就是总功率损耗。

楼主:
负载电流与管压降的乘积再乘6就是总功率损耗。

这个6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电流与管压降的乘积再乘6就是总功率损耗。”这个6...

逆变桥是6个IGBT。还有一点损耗没算上,小功率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都装在一个散热器上,制动时的损耗也应计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负载电流与管压降的乘积再...

明白了,

谢谢~!

变频器功耗这个有没有什么参数参考,或者标准?

比如说:1kW变频器50Hz满载输出时,它的输入功率,输出功率,自身消耗功率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