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威纶通触摸屏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2-03):
软件使用类问题

1.系统参数

1.1如何把触摸屏任务栏工作按钮删除?

将“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工作按钮/属性”设置为“关闭”。

1.2通讯口类型里面的rs485 default/rs485 2w/rs485 4w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rs485 2w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两线制,也就是除gnd外有两个信号线要接

rs485 4w 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四线制,也就是rs422的方式,除gnd外有四个信号线要接

rs485 default表示包括了上面rs485 2w/ rs485 4w的方式

但是我们一般推荐按接线方式分开选择2w和4w,不建议使用rs485 default

1.3如何给触摸屏程序加密,避免其它用户任意上传程序?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有一个密码框,当这里写0的时候表示没有密码保护上传,如果客户在这里填上自己所需要的密码(仅限数字不支持字符),下载到屏里面以后,用户再上传时就会弹出密码输入框,密码正确后才能上传。

1.4如何使用触摸屏的屏保?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有一个“背光节能”项,当选0的时候表示触摸屏上电后屏幕会一直亮,当选其他数值时就表示触摸屏在x分钟以后屏幕的灯就会熄灭,当用手再次触控屏幕时,灯会再次亮起,这么做可以延长液晶屏的显示寿命。

1.5如何关闭触摸屏的蜂鸣器声音?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有一个“光标颜色”选项,选择“关闭”就可以不让触摸屏发出声音了。

2.时间

2.1为什么触摸屏上的年份显示是606,而不是2006?

这是因为某些plc里面字的高低字节的位置和一般的plc不一样,如西门子plc就是这样,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只需要手动在屏上重新输入2006年份就可以了。

2.2怎样修改触摸屏上的系统时间?

在触摸屏上用数值设定元件来做时间:地址rw60000是秒、rw60001是分、rw60002是时、rw60003是日、rw60004是月、rw60005是年、rw60006是星期,一定都要设置为bcd码(地址参考说明书上第十二章12.3)然后下载到屏里面,在屏上手动修改时间。

2.3为什么离线模拟的时候系统时间不能修改?

因为离线模拟的时候屏上显示的时间和电脑是同步的,所以要修改屏系统时间必须下载到屏后手动修改。

2.4为什么在事件显示里面的触发时间都是0?

是因为没有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rtc来源”里选择“内部rtc”,将其选上就可以正常显示时间。

3.显示

3.1触摸屏显示乱码怎么办

在eb500软件“选项/语言选择”中选择“东方语言”,保存后再编译一下就不会出现乱码。

3.2为什么在编辑eb500软件的时候下面的窗口显示不出来,一片空白?

是软件里面窗口开启得太多了,导致显示出问题,关闭一些窗口就好了。

3.3如何打开光盘及网站上的cmp格式的文件?

后缀为cmp的文件是eb500软件的一种压缩文件格式,必须用eb500里面的解压缩功能解压缩后就能打开。选择“文件/关闭”,可以将软件里窗口全部关闭,使整个画面显示灰色,然后选择“工具/压缩/解压缩”,点击“解压缩”项的源文件一栏的“浏览”按钮,点击解压缩,进度显示success就完成了。解压完成的文件就是可以用eb500直接打开的后缀为epj的文件。

3.4从触摸屏上传到电脑上,后缀名为eob的文件该如何打开?

eob的文件为经过eb500编译后需要反编译后才能打开,将软件里的窗口都关闭,使整个画面显示灰色,然后选择工具/反编译,最后浏览文件,单击反编译,进度显示success就完成了。

3.5双击做好的工程文件图标,提示位图丢失怎么办?

编好的画面程序不能这样直接打开,需要从eb500软件中通过路径来打开

4.使用错误

4.1新买的触摸屏下载编好的程序后出现不能触控或者触控死机该如何处理?

首先将屏后面的2号拨码开关打到on的位置,然后上电看屏幕最后一行的copyright,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为2004,如果显示22002或者2002,表明用错了下载软件或下载软件版本较低,请用eb5002.6.1版本的软件重新下载 。

4.2为什么新买的触摸屏下载程序后出现了兰屏、白屏、黑屏等异常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用错下载软件,需要重新用我公司提供的eb5002.6.1版本的软件重新下载就可以修复。

4.3为什么查看以前的事件记录?只能向上翻,不能向下翻?

这是因为软件设定错误造成的,用多状态设定元件里面的递加和递减控制上下滚动,要注意设置递减的时候很容易误认为下限值为上限值,正确的设定应为0。

4.4所做的移动图形为什么不会动?

这是因为控制地址不对,移动图形本身属性里有一个寄存器地址,但控制它移动的时候不能用该地址,控

制它移动的地址要在图形本身地址基础上加1。例如移动图形属性里设定的是d0,那么d1里面的值就是控制该图形移动的范围大小。

4.5触摸屏与艾默生ec20 plc通讯,当为双字时,为什么屏的读取值与plc的值不同?

这是由于艾默生ec20 plc特有的编址方式造成的。因此eb500软件里面规定当plc为双字时,元件读取地址的设备类型要选d-double/c-double而不能像其他plc那样直接在单字的基础上把字数调成2就可以了。

5.其它

5.1为什么使用离线模拟功能时会出现“easywindow must running from easymanager or easybuider”的提示?

如果将串口选为com4以上(不包含com4),就会出现该提示,但不会影响下载功能,用com5-com10都可以下载,建议下载时尽量选用com0-com4串口。

5.2 eb500软件里面棒图和趋势图元件支持浮点数吗?

目前不支持,只能读取十进制整数。

5.3用plc内部地址如何切换窗口?

用plc控制元件的切换基本窗口元件即可。

5.4 mt506s的程序能否下载到510l当中?

由于软件尺寸小于大屏尺寸,因此无法支持此类下载。小尺寸工程无法下载到大尺寸屏中。

5.5使用数据传输元件传输字地址的多个位时,为什么有些位不能传输?

这和eb500使用的位传输方法有关,对位进行传输时,传输的目标lb地址必须和plc的位编址有对应关系。例如w10.0~10.f,其对应的lb必须为16的整数倍地址,也就是说,应该是lb96~111,或者0~15,16~32等等。当没有按16位的倍数对齐时,余数就是不能传的个数。例如:传到200时,除16的余数是8,就有8个不能传。

在使用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换算成连续地址,让lb地址与其一致即可:

w10.0的连续位地址为:10×16+0=160;不妨就传到lb160,如果不方便,也可以传动lb160±16x地址即可(其中的x为整数),只要确保余数相同即可。

5.6为什么下载的时候电脑上不弹出下载的对话框?

这种情况往往是在客户电脑系统重装以后出现的,因为客户再装系统的时候没有删掉以前的eb500安装文件夹,且装完系统后从文件夹里打开文件是可以编辑的,其实这时候软件已经是处于不正常状态了,解决方法就是让客户把eb500重装一次就好了。

5.7如何调整按钮元件1状态时候的标签位置?

eb500软件画面工具条上有一个状态切换框,切换到不同状态,可调整不同状态下标签的位置。

5.8想在新工程里面用以前做好的画面怎么办?

用户在做一个新项目时需要引用以前做好的画面,但往往直接copy会导致图片丢失,那么总结了以下步骤请大家按此操作就可以了:

打开旧工程点开图库看里面添加了哪些图库(位图、向量图都要看),并记录下来;

关闭旧工程,创建新工程,往图库里面添加刚刚记录下来的图库,确认添加完毕后,保存并关闭新工程;打开旧工程复制一幅画面的所以元件,然后一幅一幅copy到新工程里面。

二、通讯类问题

1.与plc通讯

1.1遇到plc和触摸屏通讯不上的时候怎么办?

客户在使用触摸屏过程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屏和plc通讯的问题,遇到通讯不上的时候用以下几步来判断:

a. “直接在线模拟”,(“直接在线模拟”的方法参见本节的2.2)如果直接在线模拟不通,就表明是客户设置参数不对,推荐他用说明书上的设置来做,并且plc里面的参数要和屏的设置参数保持一致。

b. 如果直接“在线模拟”通了,那么就让他查通讯线是否正确(如果是用户自己做的线,请排查公头、母头针脚排列对应是否错误、是否虚焊等)。

c. 如果通过排查,接线也没有问题(接线务必根据手册上的线序号来判断),那么就可以下载程序,正常通讯了。

d. 如果以上都正常,但还是不能通讯,那么就要客户把屏寄回公司检测了。

1.2一台触摸屏能否同2台三菱fx plc通讯?

完全可以,需用三菱的485bd模块,computer link协议进行通讯,具体方法参考手册一机多屏章节介绍。

1.3台达和触摸屏通讯时,如何确定站号?

请根据台达本身的站号确定,因为台达plc站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能以0为站号,一种只能以1为站号。

网友A:
这个怎么没人回复?我觉得总结的挺好的啊,谢谢LZ

网友B:
触摸屏没有反应,开机无法按校正

网友C:
谢谢楼主热心,正好需要呢

网友D:
时间调整后断电无法保存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太老了,现在软件都是威纶软件eb8000都快淘汰了,要用ebpro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间调整后断电无法保存可能是什么问题?

你可以去威纶通官网,那边有技术客服的,工作日都可以问的

网友F:
非常棒的文章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G:
有时候干扰特别厉害,老是跳出 PLC no signal ,做好接地才可以消除干扰

网友H(2017-02-12):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的分享。。。

感谢老师的分享,这种实际应用过程中总结出的东西非常有用

网友J:
感觉蛮不错的,总结的可以,有帮助

网友K:
谢谢分享!!!在下学习了,以后就不用绕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L:
嗯,初学者会感谢你的

网友M(2017-03-18):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没人回复?我觉得总结的挺好的啊,谢谢LZ

网友N:
好样的,不错,总结的很好,新手使用时可以参考。

网友O:
weinview威纶通触摸屏使用遇到的问题weinview威纶通触摸屏使用遇到的问题

网友P:
这么到位的讲解,必须顶起来啊!

网友Q(2017-06-11):
非常棒的文章学习了,感谢分享!

👍8

网友R:
很好的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S(2017-10-07):
可以的,楼主很有想法嘛

网友T:
谢谢分享,对于我这样菜鸟级学员帮助太大了!!!

网友U(2017-11-08):
以上内容很多不一样了,误导他人啊

网友V:
非常棒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W:
非常全面,感谢楼主,楼主辛苦了

网友X(2017-12-08):
谢谢楼主,哈哈,需要这个知识

网友Y:
引用 网友Z: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A(2018-01-07):
谢谢楼主分享,有的地方还能用

网友AB:
工控新人来学习

网友AC:
楼主总结的很,

网友AD(2018-03-03):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AE:
非常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AF(2018-04-29):
几分阿积分几分阿积分几分阿积分几分阿积分

网友AG:
正准备用维纶的屏呢,及时雨

网友AH(2018-06-05):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大师分享感受 谢谢!

网友AI:
感谢楼主分享 对我非常重要

网友AB(2018-07-07):
楼主,帮忙看看这个TK6070IH,电脑显示下载成功,但是触摸屏显示图片这个英文、2S英文就不见了。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AJ:
解决了不能移动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K(2018-08-30):
什么好东西看看学学...

网友AL(2018-11-02):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热心,正好需要呢

网友AM:
引用 网友AN:
好好学习下感谢分享

网友AO(2019-02-17):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P: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AQ:
总结的挺好的,比较实用

网友AR(2019-04-04):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

网友AS:
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

网友AS:
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

网友AT(2019-10-31):
感谢分享,下载学习一下,楼主好人

网友AU:
多学无害,顶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