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功率大小选择

楼主(2016-12-04):
    公司有一台永磁同步电机,100KW,额定转速3000.现在想要做对拖实验,被试电机不上电,相当于空载。然后伺服电机拖动这个100KW的被试电机以额定转速3000转动。

    由于被试电机的空载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0.3倍,那么就代表空载功率只有30KW。接下来,我 的问题就来了:根据能量守恒,是不是伺服电机的额定功率也要选30KW左右的?但是我手去转这个100KW的电机,都可以转动,那么伺服电机个人估计,根本不要30KW?也有人说要知道被试电机在3000转下的扭力,然后根据扭力来选伺服电机,但是我没有设备去看这个3000转下的扭力。。。究竟如何选择伺服功率以及扭力?

    请各位大牛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A(2017-09-26):
空载电流是不准确的,要看实际的输入功率才行

网友B(2019-05-10):
看来没有高手啊

网友C:
如果被测电机不上电的话,就可以理解没有负载,

如果你的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这时候被测电机没有电流,只有电压。

============

根据你的描述,不知道你想要测被测电机的什么参数。

按你现在的描述,测试电机功率只需要克服各种摩擦和风阻等杂散损耗就行了,100kw的电机的杂散损耗1-2kw就足够了。当然你的测试电机还要考虑0-3000rpm所需的加速扭矩和制动时的制动扭矩。需要知道加减速时间和电机的转动惯量